DELL4030 开机进系统LOGO后自动掉电

楼主(2013-05-20):
店里今天接了一台DELL的本本,一开始时开机进LOGO花屏~我进PE后正常~~ 然后在PE状态下放置了1个小时左右都正常,然后断定硬件无问题~~ 开始做系统~~系统GHOST进去后~ 开始装~~ OH MY GOD  又掉电了~~!  直接放在那不管他了~~ 2个小时候后~~ 我又开机了~~ 系统竟然装进去了~~ 用鲁大师测温度~~ OH !CPU 80 度 主板 80度~~ 显卡 70 度~~ 直接拆机除尘```` 发现机器CPU风扇出风口 全是灰尘·~ 清理干净后再开机  机器温度终于正常了~~  最后我所担心的是:这机器以后还会掉电么? 这次清理后能管多久哦?

网友:
LOGO都花屏了,显卡也许有问题了!掉电应该还是过热引起的,如果显卡不出问题的情况下,清完灰后,应该能用到再次堵风道的时候!

网友:
先拷机看看吧.如果能正常运行就先用着.等花屏严重了或是不显的时候再处理吧!

网友:
都已经花屏了 硬件多半是有问题的

网友:
重做显卡吧加焊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