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错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2013-05-20):
本人长期维护多个小学网络及硬件,有一学校说最近上网不稳定(光纤10M)查了两次没找到原因,线太乱了(工程不是我做的)下决心整理网线,最后一个头一个头从交换机上拔线,拔到30多根,NND居然有一个交换机上的两个口插的是同一根线,拔掉整根线,测试1小时网速稳定。经验教训,不要手懒,要细心

网友:
NND居然有一个交换机上的两个口插的是同一根线

这句话怎么理解噢.?怎么插上去的.?

网友(点评):
就是说,用一跟网线吧交换机连起来了 比如,网线的已有接的交换机的3口,另外一头接的交换机的4口。我也遇见过这个情况

网友:
是呀,解释一下吧

网友:
NND,这句的意思是"奶奶的"!
下面的意思是说一根线的两个水晶头都插在一个交换机上了!

网友:
是不是学校电脑室那样的?

网友:
就是说本来交换机上一根线,电脑上一根线。现在两根到捅到交换机上了,自己爆自己菊花。

这么些回复就你这个最经典···

网友:
网络维护还有其他人动了机器的线啊。

网友A:
回路嘛,我见过定时1分钟掉线的,也是回路造成的

网友:
非常理解楼主,电子维修是非常精密的劳动,需要谨慎小心的操作,不能马虎,轻者效率低下,重者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事故。

网友:
线多了最好编号

网友:
把交换机的两个口短接了。

网友:
环路了,如果高级一点的交换机可以在管理界面里面看到

网友:
一台交换机两个口被一根线短接,相当于电路里的短路,在网络里短路引起网络广播风暴,

网友:
我们学院也是这样,线乱的,然后我就在那里自己整呢,还是私营企业管理规范些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不知道呢

网友:
回路了 肯定不稳定

网友:
呵呵,回路。。。有很多仪器,可以检测回路。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整个网络都无法使用。一根一根的拔掉网线找出来的。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整个网络都无法使用。是被不懂的人乱插导致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在做校园网络维护

网友(2013-06-23):
我以前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也是网络不稳定,用P2P软件查了下 有一台机子一天跑了几百G的流量。然后查到那个机子居然是没有开机的,拔掉网线,网络居然正常了

网友:
有什么好的仪器测量 !!!那样好麻烦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A:
回路嘛,我见过定时1分钟掉线的,也是回路造成的

求解释》求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