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立信w705 拍照和摄像花屏為何

楼主(2013-05-20):
其它功能正常
請各位各手指點謝謝

网友:
换个摄像头试试吧!我之前遇到一个监控摄像头画面花的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处理图像的芯片部门脚松动了

网友:
检查一下排线,我以前一个W810c排线问题,就是能进到摄像画面,但就是不能拍照。

网友:
这是手机还是相机呀,

网友:
嗯!根据楼主所说的现象,此故障应该属于CCD的原因,就是所谓得图像传感器,楼主可以拆卸出镜头查看,可以更换CCD看看

网友:
数码相机的维修我还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总结以上几点在补充点,这个只有一个一个试了别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先看看各个接触点有无松动的地方,从新连接,可以试着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刷机,看看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可以先换个排线,在不行换个摄像头CCD,还是解决不了就是图像处里芯片问题看下芯片供电,补焊一下芯片。没有什么号办法只能这样

网友:
很明显嘛。是摄像IC的问题造成的。 重置锡点就能搞定

网友:
謝謝
會是排綫不良嗎,但顯示和按鈕都正常

网友:
請問各位會關排綫事嗎

网友:
我这招手机维修熟手,有的加QQ:32518184,手机:15367507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