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线的接线方法(VGA线序)

楼主(2013-05-20):
VGA线的接线方法(VGA线序)
VGA接口15根针,其对应接口定义如下,其下为VGA接头图。

VGA线的3+6接法:
1PIN — 红信号        粗红内线
2PIN — 绿信号        粗绿内线
3PIN — 蓝信号        粗蓝内线
4PIN — 地址码        细黑线(我买的线,细线中没有黑色,用黑白代替了)
5PIN — N/C        外层屏蔽线
6PIN — 红屏蔽线接地    粗红屏蔽线
7PIN — 绿屏蔽线接地    粗绿屏蔽线
8PIN — 蓝屏蔽线接地    粗蓝屏蔽线
9PIN — 备用        空
10PIN — 接地        外层屏蔽线
11PIN — 控制或地址码    细棕线
12PIN — 地址码        细橙线
13PIN — 行信号        细黄线
14PIN — 垂直信号    细白线
15PIN —        细绿线(我买的线没有细绿色,用细红色代替了)
注意: 5和10同时连接外层屏蔽线

网友A:
最基本的接法,不过图片好像没有上传到位。

网友:
我接VGA线只接6根.红绿蓝行场地

网友:
要是能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接法,不过图片好像没有上传到位。

网友:
我也都是只接有用的几根

网友:
非常感谢,这样就清楚多了。

网友(2013-07-10):
这个是DVI吗?有转DVI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