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M490无线网络

楼主(2013-05-20):
去年年底买了一款M490的本本,买回来用了一段时间光驱不能用了 去售后换了。这机器这么差吗?现在无线网有的时候能连有的时候连不上,连不上的时候重启几次就能连上了。每次开机都要重启好几次,真费劲。我估计是系统问题,但不确定。也有可能是设计缺陷吧。连不上的时候就是下面的图,各位师傅帮我确认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再发个机器配置图

网友(点评):
去官网下载个无线驱动肯定就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确认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系统做过还一样就换网卡试一试。

网友:
有无线网卡直接代换,没有就使用USB接口的无线网卡确认一下是不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简直无理取闹。不装系统就只有网络修复,或者路由器卡死。。

网友:
肯定是系统问题了,不想做系统就没办法解决问题

.生︱陪伴 -5 素质

网友A:
明显是系统问题,系统开机还慢?不想做系统还问毛

网友:
系统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又是开机要不断重启才能进系统又是时而无线连不上,不换系统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换个系统这两个问题应该都可以解决

网友B:
调节一下无线路由器的设置  直接给你的机器分配一个静态地址 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做系统关键是

可以换个官网的驱动,最好是用网卡自己的无线客户端连无线,系统自带的无线客户端简单易用,但有出故障的时候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路由器,也可能是路由器的故障

网友:
你看手都设置IP 看行不行

网友:
先找块硬盘换上作个系统试试  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系统问题,系统开机还慢?不想做系统还问毛

谁告诉你开机慢了  素质?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节一下无线路由器的设置  直接给你的机器分配一个静态地址 看看能否解决

不会,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挂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好多腾达的猫和路由的质量不好,这个牌子的东西,现在质量怎么样了,从路由和网卡方面代换试一下

网友:
就换下系统嘛,也不麻烦的吖,64位的系统装上去,也对得起你机器的4GB内存哈!驱动到到官方下载或者用你购买机器附送的驱动光盘也行!这年头有时候换系统要比解决这些貌似简单的“小问题”要方便得多哈!

网友:
ip地址是不是自动获取的,或者重装一下系统,或者去官网下个无线驱动,或者插个外接usb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我的水星路由器 调节方法是选DHCP服务器 选静态地址分配  选添加新的条目 添上这个无线网卡的MAC地址 在给他指定一个IP   保存退出  重进路由器静态地址分配看看添加上了没有

网友(2013-11-25):
我的m490 是win8系统 64位的 可以改win7么?

网友:
13楼办法不错.找块硬盘连上装个系统看看.
或者直接USB无线接收器驱上试试.
马上破案.

网友:
无线开关会不会被关了

网友:
换系统或者换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