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盈通PT55D 可触发。无显示

楼主(2013-05-20):
盈通PT55D 可触发。无显示  用户说头天晚上 正常使用,第二天出现问题
症状:可触发 诊断卡 复位灯几秒钟一闪 同时网卡灯闪烁
不知如何着手修复
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菜鸟 怀疑BIOS 不知是否正确忘了 诊断卡代码00 不变

网友A:
此板加热桥芯片试一试,或有收获

网友B:
网卡灯是不插网线的时后闪呢  还是不插是的时候闪  如果是不插闪的话   果断拆掉网卡再开机试试

网友:
没连接网线 和复位同步闪烁 且 亮度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加热桥芯片试一试,或有收获

桥加热了 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灯是不插网线的时后闪呢  还是不插是的时候闪  如果是不插闪的话   果断拆掉网卡再开机试试

闪烁与复位同步 且亮度很低

网友C:
网卡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烫不烫。

不烫
尝试摘网卡 元症状不变 依旧00代码 复位灯闪烁
曾尝试取出BIOS芯片 BIOS取出后 表现为 00代码 复位灯闪烁 似乎BIOS并不起作用
不知是故障造成的 还是BIOS有问题了

网友:
桥周边电容短路
网卡周围无短路
估计雷击了
求解: 雷击 这种情况有吗 、直接桥电路短路

网友D:
量测 复位脚的电压  多少  是否偏低 你一直短接复位针  看复位灯咋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量测 复位脚的电压  多少  是否偏低 你一直短接复位针  看复位灯咋样的

桥外围电容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外围电容 短路

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