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花屏换了显卡后开机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3-05-20):
HP v3000因特尔芯片组显卡630原来是花屏的被我换了显卡之后开机刚刚看到屏亮就掉电了裸板也是一样。清零的话可以进BIOS界面保存或重启问题又依旧了。有时候重启还过不了内存,请问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小弟感谢了!

网友:
CPU未锁紧、显卡供电电容失容、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进bios里面  长时间会不会死机或关机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建议显卡换上改良的631芯片,630换上去没使用多久又会返修回来的!

网友:
还在修V3000啊,这机子还没绝种啊

网友:
LZ,搞定收钱了么

网友:
应该是cpu反面的固定底座没有完全放到主板过孔里导散热器和cpu有部分空隙

网友:
如果只是换过显卡,还应该从显卡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