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显卡 216-0774009和216-0774207能代换么?

楼主(2013-05-20):
ATI显卡 216-0774009和216-0774207能代换么?
同样都是E40 主板上面的显卡 板号 都是GC5B  但是一个是 REV:C 一个是D ,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显卡型号不同 是不是 这两个显卡 能代换?
现在修的机器是 CQ32 来的故障是 无待机 有短路 待机芯片的LDO3短路,换掉 待机芯片 和ITE8502 待机OK,能跑码,但是档11,这代码少见,找了下论坛 也少 这样的问题,瞎搞 换了HM55 还是一样。就老老实实的去查其他东西,当点到显卡供电的时候发现居然没有。打阻值0.几欧。断开供电节点 显卡短路了。哎找不到 同型号的显卡

网友:
听师傅说过显卡上的电容位置一样的显卡应该可以互换(没证实过.谨慎操作)

网友:
你型号写错了吧,007,是可互换的。你试试

网友(2014-11-22):
请问008可以代换009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