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适配器保护

楼主(2013-05-20):
自己在网上收了一台摔坏的5010 通电有反应 但是一会就关 外接显示器不亮

拆开后主板变形 自己加了点力 用电池启动过 结果没反应了 接适配器 适配器灯立马就灭

短路了 我自己不会修 不会检查 没有线路图 没办法 找人那济南去修 没几天回来说 这主板没法修 还给我碰下一个贴片 长条的 我以为没治了 就扔一边了

这几天闲着没事,上网查车载电脑主板时无意间找到 这里 看到很多高手的维修实例 自己也琢磨怎么修5010
今天中午突然想到烧鸡大法 于是着手

接上电 12v 串上电流 地害怕烧掉 电流一旦大 咱就断开 嘿嘿
连上后最大3.8a 不过不是横流 试了好几次 终于发现 这个电容烫手 (原来测过电池正负极正反测量都是150k,琢磨可能附近什么东西击穿了)

焊下来 通电无电流显示了 ok

不过不知道这个电容多大 请教坛里的高手

网友:
怎么加图片啊 ? 另外 请教高手 散热器怎么这么热啊  正常吗  烫手啊

网友:
桥也很烫手 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好犀利的烧鸡大法

网友:
散热要接触好,风扇正常吗?

网友A:
如果风扇处于长转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风扇处于长转可以刷个BIOS试试

风扇不常转 关机黑屏就自己停了 而且发热大了 他转得快

问题重复出现 接适配器又保护了 重复前面的步骤 又发现一个坏掉的电容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