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 T17C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楼主(2013-05-20):
接到客户一台SONY VGN T17C上网本,装了系统也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我换过硬盘,换过数据线都不可以,最后我还原一下了BIOS出厂设置,解决了。我是新手,对大家有用

网友:
应该是启动项被改变了

网友:
奇怪,回复就消失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个问题
。。以后就好修了

网友:
维修工作应该是先软后硬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还原BIOS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