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进入系统后键盘和触模板无用

楼主(2013-05-21):
华硕K42JR  版本号为:4.1   故障为:进入系统(win7)后键盘和触模板均无用,但是在BIOS里面键盘可以用,换过XP系统,刷过BIOS,换了IT8570E均无果,此机器也未能找到图纸点位图(淘宝均无卖),求大师思路,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求思路

网友:
你解决了没呀  解决了说来说说

网友:
BIOS下可以用的话一般来说硬件问题不大吧,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也是这样

网友:
bios恢复默认呗

网友:
有点意思,迫切想知道、。

网友:
手头上刚好有一台无解,Ec   PCH BIos嘟排除过

网友(2013-07-04):
我有一台华硕K42DY的机子,换了南桥下,出现的情况也一样,BIOS设置里可以用键盘,一进系统就无法用了,触摸板跟键盘都用不起,还在进系统的半路上,选安全模式的时候就用不起了,怪得很,一直得不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