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DOS界面变大,进系统正常,求还原方法!

楼主(2013-05-21):
电脑被小孩子乱搞了一会,不知是按了那个键盘快捷键,刚开机Logo变大了直到入系統才正常。求正常显示的方法(进Bios界面正常,设Logo全屏效果也一样)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晓不得那个问题,我也没遇到过啊。

网友:
按屏线接口试一下

网友:
显示屏有记忆。

DOS下的分辨率被调过了。

进入DOS状态
直接显示器上调节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求解答

网友:
回复出场设置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怎么解决的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
恢复BIOS试试看

网友:
放电放电放电

网友:
回复bios吧!别纠结了

网友:
肯定是BIOS引起,放电试试,不行就打人刷一下

网友:
修过1快华硕的这样的,刷了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