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液晶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一块液晶电源板,电源高压一体板,开机不上电,拆开发现几个电容爆了,换了之后12V,5V正常了,但发现电源有“吱吱”声。断开高压的12V供电,再试,吱吱声还是有,再将47UF的小电容也换了,300V的大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真不知问题出在哪,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把灯管拔掉如果还有响声,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响。

网友:
这样的电原板不好修,是变压器在向吧

网友:
一般都是变压器在响。

网友:
我昨天修一块三星711的电源板也是同样的问题。接上负载之后就不响了。工作5个小时正常。不知是否同果

网友:
看看变压器引脚是否虚焊

网友:
如果不影响使用可以不用管它,以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谢谢!我也遇到过响的现象,但不是其它的问题,而是220V插头不紧和与板子的焊点有点脱焊造成的,重新焊接就OK了,希望能给大家一点提示。

网友:
有些板子空载就响。接上主板就不响。

网友:
这个一般是变压器的周围的贴片电阻有段路哦

网友:
我见过加焊变压器ok的

网友:
先排除下。看是不是灯管发出来的声音、 灯管烧了 。也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楼主你把12V断开了还是有那声音吗?

网友:
吱吱的响  应该是变压器作怪  可以不管

网友:
把没有鼓包的电容也换了就好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一般是变压器响。楼主重点检查下输出反馈的电路吧。如果没问题。那就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楼主备个听诊器 很方便辨别到底是哪个元件响

网友:
12v,5v正常,是带负载量的吗。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别管了

网友:
变压器响,加焊无果,就换个解决了。

网友:
我也碰过一台,接上负载就没声音了。楼主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他既然5V 12V正常说明变压器应该没啥问题了 吱吱的响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你拿一个坏屏接灯管试一下 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查开关管的尖峰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