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3-05-21):
如题。。广达代工的。
DAKL2BMB8E0
EC BIOS SB BIOS 南桥、CPU、内存都换过。、
进BIOS里也是一样掉电。哪位大哥修好过吗?

已经发散热铜管了,明天到了再告诉大家消息。
谢谢朋友们的帮助,最开始我以为是铜管不会在接触CPU那里就坏了。以前遇到的铜管坏都是CPU上面很热的。。

补充内容 (2013-5-22 12:06):
散热管已经到了。换了还是一样的。。无效。。。

网友:
怎么理解你说的“掉电”?
就是像断电似的?

网友A:
电容问题 我Y450也掉电 充电电路有个电容不行换了就好了

网友B:
示波器打下有没有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问题 我Y450也掉电 充电电路有个电容不行换了就好了

哪个电容。。
起什么作用的。可上传个参考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C:
这机型是独立显卡板吧?应该是散热问题吧,可以用鲁大师测试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型是独立显卡板吧?应该是散热问题吧,可以用鲁大师测试温度

50秒。。正好还进不去系统呢。

网友D:
我不会告诉你 Y450  Y460 的散热器坏是通病 都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
做好散热 再试试 进系统掉电大多都是散热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那个电压管坏了!

网友:
散热问题!不过。。。我也碰到过一个显卡的。。。应该也是散热不好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板子上有元器件坏了,以前我修了一个联想的,一个场管软击穿了,有电压产生,就是发烫,用不了几分钟就掉电了

网友:
散热方面没接触好,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做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告诉你 Y450  Y460 的散热器坏是通病 都换了好多个了

这个铜管会不会一点都不导热呢。掉电的时候,。CPU上面铜管温度也就四十度左右。

网友E:
很多人没看懂LZ的意思,LZ说了才40度左右和温度根本没关系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没看懂LZ的意思,LZ说了才40度左右和温度根本没关系才对。

我是用手去摸出来的温度。不是测量的。
因为人体表的温度也就23度左右。40度应该就感觉到烫了啊。

网友:
散热问题,我也碰到过,还有一台也是不定时掉电的是屏线里面有断线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哪路供电不正常,缺电压造成的掉电现象。仔细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打下有没有电压不稳。。。。。。。。。。

谢谢。。都已经测过的。。波形很好。

网友F:
裸板上电是否还是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裸板上电是否还是掉电呢?

没装机呢。。
已经发货了。明天应该能到的。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散热一直都是很大的困扰。。。
铜管的温度,并不能代表芯片的温度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的电压不稳定,把温控的保护去了试试看。

网友:
楼主机器还热吗?是散热片的问题吗?接到一台一样问题的,热管烫手,估计90-100度了,进系统20分钟掉电。风扇改常转也不行。

网友:
把开关板 换了试试

网友:
最后结果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开关板 换了试试}
正解!感谢!PF!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智学通

网友:
把开关板 换了试试}

没接开关。。用表笔划开机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Y450独显,一看视频就掉电郁闷。

网友:
把所有供电场管换了!

网友:
我知道答案。不是散热问题。是电压问题。

网友H:
上次修到个Y450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显卡反面有个电感有点黑 换了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修到个Y450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显卡反面有个电感有点黑 换了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试

显卡的反面。。 电感本来就是黑色的啊。
还记不记得是起什么作用的电感啊。或者说是哪个电感。。

网友H:
y460 450中那个面都有一个电感看起来不是很正常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的情况,似乎与散热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查下主供电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y460 450中那个面都有一个电感看起来不是很正常

能告诉我是哪个电感嘛。或者在哪附近也行。现在客户已经换板子。原来的板子还在我手上,。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哦   还是要自己慢慢来判断   有通病的机子容易把你的维修思路误导了

网友:
我们店里也有一台Y460,特别的热,1.05V电管贴别热,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那是因为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冷机开1分钟,即使铜管坏也不可能掉电的,查其它的原因

网友:
这个机子考虑一下显卡,因为是双显卡

网友:
温控电路误动作要考虑一下。

网友:
遇到过一台类似的后来把整个散热总成用绝缘胶包住,好了·····

网友:
在CPU上加个软片试试

网友:
先做好散热问题在说 用风枪吹铜管 看看导热效果如何?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说一下问题

网友:
我这个就是开始这个没电压。加焊了一下。就好了。能亮机了。
后来掉电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热,换了那个电感谢也是一样热。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先确定温度,是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顶一下这款有通病

网友I:
找到问题了,是显卡坏了,还是显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找到问题了,是显卡坏了,还是显卡

你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吗?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吗?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问题给你的一样版号也一样 我加焊一下供电芯片  现在是第一次进系统 到桌面了10秒左右掉电 第二次开机就不掉了不知道楼主有bios吗  给我一份 谢谢  Q914870602

网友:
换了散热器之后再看吧!

网友:
德克蓄电池 -10 严禁灌水

网友K:
我有一台没有修好呀。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在显卡上面  加个软垫  看下可行不?  以前遇到过就这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台没有修好呀。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我的那个换板了。53楼的说修好了。是显卡本体坏了。

网友:
o(︶︿︶)o 唉,看了半天楼主的机器么修好

网友:
掉电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Y460,我只修过几台显卡坏的,别的倒没遇到过,你的这个情况也没遇到够

网友I: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显卡局部有短路,你量下那电感旁边的一个电容,有短路,它是到显卡的,把显卡拔掉就不短,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考虑下电感虚焊,3 5V芯片和MOS电性能不良    掉的这么块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   电容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显卡局部有短路,你量下那电感旁边的一个电容,有短路,它是到显卡的,把显卡拔掉就不 ...

现在的新电脑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如果像你说的那种有短路。。是不是对地短路到0了呢。如果是的话。那机器估计就不会亮机了。

网友:
进BOIS都掉电的话 散热的嫌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