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用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3-05-21):
这主板症状严重的误导我走了不少弯路,开始看到的症状是开机正常,进系统,刚进一会关机了,然后再开到XP滚动条掉电,再开刚显就掉电,放一会,又可以进系统一会掉电,这明显 感觉是温度散热的原因啊,一个劲的又换风扇又打硅脂,但还是一样的问题,邪了门了,换电源一样,换内存,一样,把所以外设全部拨掉,一样,NND,不插P4口,天啊,一样,只有主板了,取主板,测供电,都正常,哪的问题呢,等,等它掉电的那一刻,一个点一个点的测,看掉电那一刻到底是哪一路电出了问题,因为掉电前我看到诊断卡的复位灯亮了,应该就是哪一路供电出了问题,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VTT电压在掉电前一刻变为了从1.25变为了0.3,难道是场管?再来一次,测掉电时G级电压,嘿嘿,也变低了,从5V变为了2.3左右,跑线,哈哈,是运放的问题,AZ324M,这个这个运放不太好找吧,测了下引脚定义,跟L324一样,换之,开机测试不再掉电,一切正常了,此板修复 ,也让我知道了,AZ324M跟L324运放可以代用,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借鉴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但是为什么一开始能进到桌面呢,后面随着温度的升高开机显示的时间越来越短呢?有没有可能是AZ324M虚焊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也遇到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希望能接线到您的金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刚好有块此板待修复!

网友:
又学了一招啊 不错的

网友:
我也很头疼掉电问题,试问楼主测量的要点,怎么能在掉电前捕捉到电压变化,有何技巧?时间太快了啊

网友(2014-07-23):
电源啊森马的

网友:
楼主 意思就是 LM324坏了 引起的断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