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光纤接路由再经交换机分配固定IP上网,再接无线路由,怎么设置

楼主(2013-05-21):
单位的一般都是10兆的光纤入网再通过路由设成静态IP,再经过交换机转成多台电脑上网,每台电脑都会分配一个固定的IP地址,就是我现在在其中的一个办公室的加了一个无线路由器,想手机能WIFI,是水星的路由,进路由网址后我把DHCP关了,再把进线插在LAN口,台式机另一头的线也插LAN口但是没有信号,然后我再重新设置,把路由设静态IP,就是跟我电脑上分配的IP设上去,再把LAN口设置成跟主路由不同的网锻,然后把DHCP开启,完成,把进线换到WAN口上,其它电脑的线连到LAN口,再把电脑IP打成自动的,就可以上网了,但是科室的有3台机,其中有一台却上不了网,我把那台电脑的IP设置成我路由LAN口IP的同一个网段,整个科室都能上网了,我想问下各位大神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这样设以后会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被你绕昏了

网友:
我说那么多的意思就是,我在科室搞了个无线路由器,想手机WIFI,除了设静态还有别的设置方式没有?当然前面说了科室的电脑都是有个固定IP上网

网友:
看不太明白 说的要简介

网友:
新手来学习,等大神解答

网友:
你第二种方法中,路由占用了一个ip,所以肯定有一台电脑上不了网,同时手机能连接,但也不访问不了网络的。不管有线无线,想要上网,必须有主路由认可的有效lan 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