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刀锋版显卡风扇问题

楼主(2013-05-21):
问题:9600GT刀锋版更换风扇后不转,查电压正常,接风扇不转,接上风扇抖一下就不动了,金手指擦过,换其他机子上也不转,原因没查出来。高手赐教。
因为是刀卡,散热器小,风扇小,接12V上噪音非常大,接5V上,温度非常高。
临时解决方案:目前折中,正极接12V,负极接5V的,噪音和温度还比较合理。
总结:问题算临时解决了,还望高手赐教显卡电路问题。

网友:
正极接12V,负极接5V的?

网友:
风扇接线直接接电源输出,不是连接的显卡供电或者主板风扇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