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104-unsupported wireless……

楼主(2013-05-21):
机器是B450独显的,进水换板,换的是集成的,别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插上无线模块后提示“104-un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 system halted .remove derice and restart ”,换了好几个无线模块还是一样,也F2,F9,F10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是不是非要换原装的无线模块啊?

网友:
要换原装的HP机器上的无线网卡才行。没有的话把无线网卡拆了装个外接的MINI无线网卡吧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或者无线网卡 需要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