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后调不到最佳分辨率

楼主(2013-05-21):
一台dell m170笔记本,用ATI X600显卡,原来的LP170WU屏(1920*1200)本来显示正常后来屏碎了,换上LTN170BT08的屏(1440*900),开机闪一下后会显示,但是分辨率最高只能上到1280*800,达不到最佳分辨率;换了几个显卡驱动也没用,在PE里调到1440*900也显示不正常、只能显示部分。查了接口定义2个屏是一样的;屏也应该没问题,把这个LTN170BT08的屏换到DELL M90(FX1500显卡)上在BIOS里黑屏,但进XP后能正常显示,也能正常显示1440*900。不知这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换同型号的屏哦。。最起码也要同样的分辨率哦。

网友:
dell的机子最好用原装屏  要不你刷马片试试。

网友:
LZ你以前的那第一块屏是高分屏 就是高分辨率的屏  你换的这块是普分屏 意思就是你换的这块屏只有这样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