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开机屏幕无任何反应,不是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3-05-21):
求助!本人是新手,维修台式机略懂,但是笔记本这块就一点不懂了,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有一次自己拆开机子清了下尘、未清尘之前笔记本屏幕亮,但是清尘过开机屏幕一点反应没有,但是我接台式机显示器可以亮并且正常进系统,大师们,赐教下是什么问题啊,该查那里,屏线又是怎么检查的哦。不想去送维修店,上次去趟家里这边的电脑维修店他们说是主板坏了,所以开机不亮,修好要成千块钱,我一听直接走人,坑人啊,所以想自己研究研究如何修,但是没有思路又不想送店里去修,不值当维修了,三年的本本了,型号是东芝C600!@

网友A:
屏线接口接触好了吗?

网友:
再重新把机子拆开,把所有的线都抽出来,然后再都接回去,看看屏线接口旁边有没有大电容短路。。。。。有的机子貌似不接无线网卡也开不了机。。

网友B:
本子多半有可能没装好! 重现拆下来先裸板上电点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C:
内存,屏线有没有接好

网友:
屏线是插好的,显示屏部份都拆开了,背部接口也是好的,但是无论如何开机内屏就是不亮,外接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屏线有没有接好

谢谢你的帮助回复,屏线、内存是接好的,检查很多遍了,甚至裸板直接开机,内存硬盘都插上开机还是内屏不亮外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子多半有可能没装好! 重现拆下来先裸板上电点下看能不能亮机

本本必须是装好的,可就是邪门了,外接亮,内屏不亮,总怀疑是屏线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接触好了吗?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屏线绝对是插好的,两端都检查了,现在我怀疑是屏线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屏线!

网友D:
送修吧,具体怎么测没人会给你说清的。给维修人员一口饭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送修吧,具体怎么测没人会给你说清的。给维修人员一口饭吃吧!

好的,那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