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0 奇葩维修!

楼主(2013-05-21):
  前几天碰到一台ASUS N40 开机掉电,同行修不好送过来的。。。看电流有点像是显卡,拆开裸板上电又正常了,接屏可以亮机,但是装上又掉电了,然后拆一个试一下,结果居然是风扇导致的,太奇葩了!然后我测试了一下,风扇是可以转的,但是控制风速的那根线有问题,拔掉就好了。。。第一次碰到风扇导致掉电的。。。

网友:
转速怎么样 转的慢的话 芯片温度升高 过温掉电保护!

网友:
不!接风扇就直接不转,然后掉电。。。那根线是控制转速的信号。。。拔掉就是最大转速。。。与温度无关!

网友:
控制转速的一般和EC相连的 ,asus一般有4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