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艰难维修经历

楼主(2013-05-21):
接一台触屏损坏的ipad4, 白色,wifi版的。

触屏可以说是粉身碎骨了。大家应该知道维修的难度了。

一块一块的拆除触摸屏。持续了3个小时。。

更换触摸屏,发现液晶屏背灯不显示了。刚才还是显示的呀。

回忆更换的过程。原来没有断电。。。。。。。。

背灯电路应该是烧了。。。。拆掉显示屏,查上面的背灯电路。20.4V没有。出事了。。。在网上疯狂找图纸,但是很失望。被说是不要钱的。就连某宝上买图纸和资料的人都没有ipad4的图纸。。

维修陷入困境。。。。思考。。。。发现ipad3和ipad4的触屏与液晶屏都是一样的。。。可以参照ipad3的图纸维修呀。。。

呵呵。很顺利在网上找到ipad3的图纸。通过电路分析。找到ipad4的L2210和L2200.测量发现已经路。。

代换之。。。

新问题又来了。液晶屏背灯一边暗一边亮。。

又把液晶屏拆开。检查AB两路的led电压。发现有一路没有工作。。

检查主板上的背灯升压电路。。发现B路主板断线了。。。飞线。。。。开机。测试。。OK!!

和大家分享下。。希望加精。。

另:特别提醒。ipad3和ipad4,更换触摸屏和液晶屏时,请大家一定要断电操作。。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同感。。。拆这种碎屏太让人蛋疼了,费时费力

网友:
这种玩意跟笔记本的原理相同吗?老师没教这种东西的维修

网友:
L2210和L2200不是电感吗,刚刚说到短路了我有点不明白。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你说的IPAD  背灯升压电路 是不是由升压板提供高压的呢

他并不是高压,背灯是LED的。。工作电压是20.4V,并不像lcd一样,需要一个升压板提供800V左右的起始高压。

网友:
没有实物图   有点遗憾

网友:
这苹果手机的LED是不是毎路7只灯泡呢

网友:
没修过,都不知道什么个情况!楼主牛哦~但是客户就没纠结吗,屏都挂了,好多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打错了。是断路。。

帖子是打的断路啊

网友:
牛呀呵呵碎掉的屏幕最难换了

网友:
这几天也接到了一个2和一个第五元素平板

网友:
点位有吗?有图纸没找到点位哦

网友:
上面无件太小,修的眼花

网友(2013-06-23):
最近手气不好 和LZ一样换 触摸屏 都换出别的问题来 可能是 天气热了 心里烦躁啊

网友:
觉得楼主修的未必对,不过好了就OK

网友:
楼主图纸传一份啊,很多人都想要的呢,发发善心啊

网友:
楼主 有图纸分享一份啊 谢谢

网友:
是呀,维修就要细心

网友(2013-07-25):
非常保貴的維修經驗提供 … 感謝樓主…

网友:
就是呀!这东西不好搞!支持楼主辛苦分享!谢谢对我蛮有用的!

网友:
苹果的信号定义如同古代女人的果脚布,长。。。。

网友:
感谢lz宝贵经验,做维修就是要心细,另外还得触类旁通啊

网友(2013-12-03):
遇到过同样的故障同样排除,目测有烧坏

网友(2014-01-03):
楼主可以把IPAD4的图纸和点位图分享一份就太感谢啦

网友:
楼主有详细的拆机教程吗?可以分享一下不?

网友(2014-02-17):
兄弟,图纸能上传一下吗

网友:
粉碎的触屏!伤不起啊!

网友:
要静下心来,沉住气!!

网友:
真是神也......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