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50 I3 独显 触发掉电

楼主(2013-05-21):
方正S450
I3 独显 触发掉电
北桥BD82HM55    版号6-71-B4100-D03-GP    待机电流0.008

按开关后,触发就掉电,0.008--0.05--0.008,初步怀疑后极有微短路,但不知道怎么查,求思路

如果有图纸的望分享下,谢谢,,

网友:
查下板子上所有的供电 打下对地阻值 看有无异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