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983A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21):
昨天接到一台显示器HKC983A,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是没有信号,我测电压5V在1.32V到5.3V之间跳动,12V在9.48V到13.49V跳变我把高压条断开5V再跳变,12V还在12.3到13.4跳,我又把12V接上把主板断开,好了居然不跳了。我就想是主板的问题,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呀,于是改个主板有显示了一切都正常了、于是我就把他原来的主板主芯片换了,接上电居然还是一样的现象,于是,改个电源板接上电居然也是好的,我当时就不知道哪的问题了,就把他原来的电源板在接上,惊讶了,居然好了神机呀。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会出问题的,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电源还是有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说实话。我不是好看得懂你的帖子,但是如果这样的机闪的话,我一般换电源的0.33的电阻同12V那一个电容先试试

网友:
电源板问题,把电源后级电容全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