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暗屏

楼主(2013-05-21):
手上有台清华紫光17的屏  开机暗屏 按下调节按键就亮  不到3秒就暗 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暗屏和亮一下就灭一般都是高压板和驱动板的问题多。

网友:
查高压板哪里的供电,也许你有发现,除了电容,不过不会是很明显的故障,供电不够

网友:
在改高压条  悲具的是找不ADJ脚   板上没有说明  一般ADJ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adj一般是不用接的,该高压条就是3条线,vcc,gnd,on/off

网友:
改了也是一样郁闷了  驱动板能引起暗屏  ?  加焊了下驱动板芯片直接花屏    让人蛋疼.......无语

网友A:
查下各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各组供电

清华紫光的壳  AOC 的驱动板   驱动板 还被减过角 这显示器被别人改过了   估计是驱动板芯片的问题

网友B:
1,灯管老化
2,电源后级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C:
1、首先用灯管测试器要测灯管或拆开查,灯管出现虚焊,电流变不;老化或打火,电流过大,引起高压板保护。
2、高压板12V虑波电容:12V470或12V1000,电流为0。4-0。5
3、高压供电保险阻值变大,有时会出现量着正常,但再量两端电压是否有压降很大。
4、去高压板保护查元件,5、EN信号不正常,6图芯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灯管老化
2,电源后级电容全部换掉

灯管没有换     电容都测了都有充放电过程.  发了个电源板 看换下 好不好了  不好在换灯管

网友D:
楼主悲剧了  越秀越坏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悲剧了  越秀越坏的情况了。。

这个没有杯具不杯具的客户是的我的老客户   给他一台显示器现用着 这个在慢慢修 确实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首先用灯管测试器要测灯管或拆开查,灯管出现虚焊,电流变不;老化或打火,电流过大,引起高压板保护。
...

我们这种菜鸟级别的都直接换板的  你说的还没有到那个水平  在说了高压有风险.............

网友:
楼上说楼主悲剧了,意思是维修方式及排查故障的方法与顺序不对是不是,我刚开始也这样,觉得是那里的问题,发来的件一试,不是它的原因.灯管问题好排除,不用拆壳,在高压板插上新灯管试就可以排除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C:
1、灯管问题会造成高压板保护,2。外接灯管,排除灯管后,去高压板保护,看正常不,3、查高压板过压过流保护线路,4、换通用高压板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灯管问题会造成高压板保护,2。外接灯管,排除灯管后,去高压板保护,看正常不,3、查高压板过压过流保护 ...

对的  刚开始思路不清楚    电源板有元件不正常 这个经验还是太少了  要多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