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一起来分析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3-05-21):
现在的故障是不出CPU电压,17VIN脚有19v 16VDD有5V 25VCCP 有5v,19boot只有4.74V

网友:
38脚有没有呢?

网友:
38脚是开启。应该要高电平。

网友:
38脚有没有,1脚有没有,40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
38有3.3V电压

网友:
开启有的,楼上1脚和40脚不用看吧,电压还没出呢

网友:
查下39脚的电压!

网友:
查下39 和2脚应该有1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boot 脚只有4.74v说明 自举升压还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B:
7   8     40   这几个脚电压正常不  还有一脚那个pg信号。低电平有效。开机瞬间   测测

网友C:
cpu供电芯片-供电,16,17---开启38---VID31-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脚只有4.74v说明 自举升压还没有正常工作。

我明白,但是4.74是不是偏低了点,这个电压应该是VDD过来,也应该有5V,是不是可以判断芯片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供电,16,17---开启38---VID31-37

16.17开启38电压都正常,VID31-37有上啦的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7   8     40   这几个脚电压正常不  还有一脚那个pg信号。低电平有效。开机瞬间   测测

。。。。。。。。。。你还没毕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6.17开启38电压都正常,VID31-37有上啦的都有电压

量量MOS有木有击穿,下管G极是不是持续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量MOS有木有击穿,下管G极是不是持续5V

MOS管正常的,没电压也没波形

网友:
你那是什么机器?

网友:
查查管子坏没啊

网友:
管子没坏,现在我找了另一个好的机器,2脚PSI也没上啦,但是有1V 电压,难道这个这个问题?但是这个PSI是CPU发出的呀。这个好的芯片是ISL6262,是不是不一样,还是有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