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系统的AMD机子CPU97℃,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21):
收到客户一台很渣的机子,开机装系统,结果发热很严重,装好系统,键盘都感觉有一点烫了,一测温度,CPU97℃,这种渣机还有抢救的必要吗,求指点。

网友:
CPU发热过大,一要查散热问题,二,就是CPU本身或主板CPU供电引起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吗?是不CPU坏了

网友(点评):
都说了机子一切正常的,我都已经重装了系统了,能正常开机关机,运行程序。

网友:
散热系统是正常的,师傅都收到过键盘烤融了,CPU还没坏的机子。

网友:
换个散热风扇也许能解决问题,有时候风扇能正常运转也不一定能达到散热的效果。

网友:
老机器最好先进行内部清洁处理比较实在一些。

网友:
先清灰看看 不行就换散热片看看

网友:
先清清灰,在看看风扇,最后查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估计多半是散热片问题,97度太牛了

网友:
更换风扇 试试吧

网友:
我的X3 445开核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明显是扇热风扇不给力,用双铜管吧,温度立马在50度左右。或者在主板上把默认电压改低点,这样也行

网友:
清理风扇灰尘,或者换个功率更大的风扇,有的机器开机后cpu温度很高但是用的就很正常,也不热保护

网友:
先清尘再说别的

网友:
我相信97度~~死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还重来没碰到过这么严重的问题。建议换CPU看看,是不是主板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