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40 刷BIOS后遗症

楼主(2013-05-21):
有谁解决过CQ40不开机刷BIOS后能开机了,但有线网卡驱动装不上的问题啊?

网友:
刷的BIOS版本不对吧,这里很多,重新刷下看看了

网友:
这个机器版本很多的,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对,多刷刷,我刷321也是HP,刷了无线打不开

网友:
换个BIOS程序。。。这种BIOS版本。CQ40的  看在官网还能找到不 。

网友:
CQ40版本多 下个合适的BIOS刷!

网友:
我只想知道有人解决过CQ40 的刷BIOS后的各种问题的嘛? 客服吹着要试了几个不行就算了

网友:
我只想有人解决过这样的问题吗?客服要的急没多试

网友:
只想知道有人解决过这问题的吗?

网友:
CQ40版本多  用板号找BIOS

网友:
MAC刷走了吧!

网友:
版本问题  再刷个试试

网友:
没碰到过,不过没网卡了不起就加个USB网卡,没什么大不了吧

网友:
刷之前能装上不,能的话就是没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