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2主板打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我的是AM2的主板 DDR2的内存 用阻值卡打阻值 32条数据线全为无穷大 而打地址线都是500多的阻值(一致) 我是想判断北桥有没有坏 问过别人 他说AM2的CPU内存处理器是和CPU集成的 没有到达北桥 所以内存的数据线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请问是这样吗?我该如何确定北桥是好还是坏?

    这块板是V星的MS-7388 K9A2型号的

网友:
有些主板是直接连接CPU里面去了的  很明显32条数据线不通那是基本不可能的。上CPU试试吧

网友:
你打值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装CPU?要装U才能有值的

网友:
我装上U试试

网友:
加上CPU后,再测有阻值了。
这块板能开机、但是点不亮。无复位。另外上打阻卡,内存1.8V对地短路,求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