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过高!

楼主(2013-05-21):
今天收到一台IBM T61笔记本,CPU风扇是好的,鲁大师显示CPU温度35度,而显卡温度超过100多度!我想问问大家,超过100多度显卡,是不是显卡坏了!还是怎么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加铜片试一下,还有把风扇清理干净。

网友:
CPU温度35度啊

网友:
先加一块铜片!不行就看看显卡旁边是不是有微短路啊!

网友:
怎么可能  这么高的温度  先简单点。处理好散热系统。这样子估计显卡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的

网友:
  先清理下  铜片换快  看看看!!!!!!

网友:
不行换个风扇组件吧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散热垫

网友:
除尘,加强显卡散热,检查铜管

网友:
问题是CPU温度35度,一个风扇的!说明风扇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