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老是出一个字母

楼主(2013-05-21):
排除键盘, EC问题。请教下怎么定位是哪两条线漏电

网友:
感觉还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确认键盘没有问题吗

网友:
没有看懂。是只打得出一个字母还是打什么都只出一个字母

网友:
楼主讲的不详细 无从判断 来个图片最好了

网友:
我遇联想的有连接小板有问题造成连键的

网友:
已经排除键盘问题了。1个键是不是的自己出来。其他时候正常。别的键也正常。开机有是报键盘错误。

网友:
看下键盘接口有没有连线

网友:
接口清理过了。没有新的发现。现在不知道。哪个X加Y是这个字母。准备直接飞。

网友:
求助。不然只能更换主板。急

网友:
电容可能漏电了

网友:
电容全部拿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