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主板,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3-05-21):
一块MCP68-61主板,内存电压1.7V,CPU核心电压1.35。VTT 0.8V。PG1.68V,复位1.69V。不跑代码。测CPU到北桥各AD线阻值正常。测北桥到PCIE显卡插槽AD线各阻值也正常。感觉没虑焊吧,来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上无果。反正前辈们说,看到AMD的板子没事就搞一搞桥。于是上BGA加焊。加焊后仍无果。不经意发现,此板北桥到CPU的信号线都在中间位置没有漆.肯定是七彩虹留给我们的测试点。发现北面一根为无穷大,一根为67欧姆。反面有40根通往CPU,正面也有40根,但在假负载上64个测试点却测不到。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搞地头疼。。。

网友A:
复位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不正常啊

1.6不正常吗,是CPU复位。

网友C:
拿开CPU测那条线然后放入CPU测那条线  是不是CPU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不正常吗,是CPU复位。

哦  应该算正常吧 七彩虹的不好说  用cpu假负载测上面都 有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开CPU测那条线然后放入CPU测那条线  是不是CPU做???

不上CPU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CPU测的。

刮开测 拿开CPU是为了确定是ZUO子问题还是N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