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U盘装系统PE分区工具是自动带4K对齐功能吗?

楼主(2013-05-21):
      对于目前硬盘的发展了解很少,也没有从事安装系统分区,业余爱好而已。特别是固态硬盘,听说固态硬盘必须4K对齐。那么目前使用的机械硬盘也有必要4K对齐吗?不知是否现在用u盘制作的启动盘进入pe里面的分区工具,那个分区工具是能分区成4K对齐的分区工具,比如,一瞬间分成四个区,是分的4K对齐的分区吗?从事安装系统,分区的高手们,能够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使用DISKGEN一键分区直接搞定。

网友:
只有固态硬盘需要4K对其 一般pe分区工具默认不是4k对其 4k对其是为了固态硬盘减少碎片 机械硬盘没有必要4K对其

网友:
听说2011年后生产的机械硬盘,就有4K对齐功能,硬盘有缩写FA。也就是说,以前生产的机械硬盘一般没有4K对齐功能,在分区的时候就可以不用4K对齐,也就是说没有4K对齐功能的机械硬盘就没有必要4K对齐了。好像我在网上看见有网友使用机械硬盘感觉卡顿,最后4K对齐解决了卡顿问题。必然我没有实践经验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