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 g5314 没CPU供电

楼主(2013-05-21):
没有CPU供电,查他的管理芯片是L6713A  正常,VCC  EN  VID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也更换了了L6713A

网友:
上管有没有坏

网友:
有没有换快U试试

网友:
L3713A这了芯片很难焊好的,温度高了易坏,不高它底面芯片锡不化,没有地线,芯片不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