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充电风扇不转问题

楼主(2013-05-21):
昨天接到一个DELL N4030开机掉电,拆机发现风扇不转,测试风扇能转,由于直接把风扇改成长转,发现不掉电了,装机进系统,又发现新问题了,不认电池,重新拆机查电池电路,充电芯片是BQ24745,9脚BAT_SDA 0.4V,而10脚BAT_SCL 3.3V,11脚+KBC_PWR也是3.3V,因为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坏了,于是断开了,9脚10脚和电池的电阻,发现还是一样,同时,也查了9脚和10脚的上拉电阻RN370也正常,由+KBC_PWR3.3V上拉,于是找了一个BQ24745装上去,9脚 3.3V正常了,进系统也能认为电池了,用原装适配器也能充电了,维修完毕。

网友:
还有BQ24751,在SONY的机器上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这样的机器要是我遇到了还真没维修思路,只能重装系统,或者更换充电芯片,这个更换是没办法了最后换的

网友:
风扇改长转是怎么改的

网友:
还可以楼上还是有点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维修的吗??

是的,不会能问下吗

网友B:
这个经验很好,也就是说充电芯片IIC2总线不正常导致风扇不转。有的机器我记得IIC2不正常会导致风扇狂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经验很好,也就是说充电芯片IIC2总线不正常导致风扇不转。有的机器我记得IIC2不正常会导致风扇狂转的。

可以说说你说的这个总线的相关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