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V470换16V470可以吗

楼主(2013-05-21):
没有25V680了 求助

网友:
可以的,放心的用吧

网友:
最好是换原来一样大的,你可以测一下电压是多大,有的高于12V,用16V的就不行

网友A:
只要电压在16V以下,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在16V以下,就可以

比喻说输出的电压是12V我用12V680UF的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喻说输出的电压是12V我用12V680UF的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不可以,电压要是超出耐压会出问题的

网友:
如果电容质量够好的话,只要电压不超出标称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喻说输出的电压是12V我用12V680UF的也可以吗

不可以,换件耐压必须高于电路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电路里面电容的耐压值都要高于输出电压值!

网友:
看标题,我也看不出到底是谁换谁的。

网友:
要看电路是多少V的 才好判断

网友:
   可以 ,换的电容可以比他大一倍 也可以小一倍  ,最好是换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