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3-05-21):
几天收到一台Y450.不触发,待机0。00.没有4位的电源,悲剧,开关电压0.45,不到3,3.。。想想能是IO,,待机只有个0.5v,,没有3、5v待机,想不通了,小电源板电压明显不对,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怎么办,手上没有小电源板换,求给点思路啊

网友A:
连待机电压都没有,你就不用量开关电压了吧,先查保护隔离电路,待机芯片!

网友:
小板的那个大的三脚管的控制和输出线路上的电容应该与问题,Y450的小板就是爱坏这个破机器病多的还能,出厂就应该判定为残废机。

网友:
整个小板最大的电压只有0.5V,完全不知道这鸟板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待机电压都没有,你就不用量开关电压了吧,先查保护隔离电路,待机芯片!

待机芯片正常,保隔过了,所以没一点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正常,保隔过了,所以没一点思路

待机芯片正常? 正常3 5V怎么没有。
怎么不去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正常? 正常3 5V怎么没有。
怎么不去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3\5v不正常,不是没有,已经被客户拿走了,,,想查都没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