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白屏

楼主(2013-05-21):
此机被客户放烟灰缸旁烧了,可算是毁容了,现在故障是白屏,外接显示,拿过来后屏没问题,屏线被修过,怀疑屏线的时候,平线接口TXLCLKOUT-,TXLCLKOUT+,没电压,找到信号向前找,是北桥发出的,又遇到这个情况的吗,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了,或者拆下屏接口一端,测到主板的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