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翰视奇HI22DPB MCU分辨率调不到1680*1050

楼主(2013-05-21):
求翰视奇HI22DPB    MCU程序,这显示器分辨率调不到1680*1050,显卡是好的,换过全新两块都试过,确定是显示器问题!驱动板如图,请问这种品牌机板子上,怎么看得出哪个是刷程序的心片!指点,我有一个500P编程器,本来是用来刷笔记本BIOS的,想想这也是8角心片,想应可以刷的,怎么看出图中哪个是刷程序的心片????

网友:
一般来说染了色的就是!

网友:
你要把屏型号,和后面的标传来看。

网友:
补充屏型号为:M220Z1-L03

网友:
蓝色那颗应该是MCU  吧

网友:
蓝点那个就是的啦。

网友:
你的程序在哪儿找的望告知:

网友:
看品牌机程序芯片一般出厂的时候,都有标志,要么是反色表示,要么就是线条什么的做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