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98A 屏闪

楼主(2013-05-21):
刚开始测试,发现灯管有问题,换灯管之后屏仍然闪,换一套通用板测试,屏不闪,显示正常;换换回原来的板子,不接屏线,直接点,白屏,灯管亮度正常且稳定,请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晕 型号输错了 是HKC S988A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不就知道是哪里问题啦

网友:
额 好吧 我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MCU问题,刷吧!修了几台!

网友:
把5V的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5V滤波全换了 没用 后来没招了,就试着改高压板看看,彻底排除一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改了之后不闪了,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再测原高压板,感觉合成管有问题,换了之后故障解决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 你换个坏屏试试看还闪不 如果还闪那就很明显是高压的问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