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主板 跑不跑码 求助

楼主(2013-05-21):
各位大哥  我这里有个 HP KRAKATOA的主板 开始无复位  CPU 供电正常 上AMD 3000+ 和4600  4200  都无复位   内存供电正常 A14 有 A15有  B16有    刷BLOS  依旧   桥加焊 有复位不跑码 后 又无复位  怀疑桥问题   换桥  有复位  不跑码   32.768    25.756  时钟正常   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补充一下   还自动上电

网友:
我最近修的个板子,有复位不跑码,最后找到清COMS的跳线上面没有电压,然后就顺着找,换了一个电容,好了。

网友:
谢谢      我的 有电压    清了一下 复位都没了

网友A:
上个有电电池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有电电池试试吧、

上了 还是没用     清了下CMOS 现在连复位都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了 还是没用     清了下CMOS 现在连复位都没了

那查供电,时钟那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查供电,时钟那些啊

供电正常  时钟也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