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19 开机点不亮 换了4606后亮一下又再也点不亮了

楼主(2013-05-21):
如题。
一台HKC S9819 开机点不亮,经初步检测是一体板的4606内部击穿,从一个单灯独立高压条上拆了个4606换上,加电屏幕亮一下又再也点不亮了,重新测机发现下面的另一个4606又短路了,,,小弟电路基础差,不太会查,也完全没思路,不知道是电路中别的什么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呢,下面附上出问题的一体板,其中上面红圈内是刚刚已经换过的4606,下面那个好像又坏了,暂时还没换。。求大大指导下,应该怎么做。。。

网友:
变压器坏了 会烧4606   换一个变压器看看 。实在不行换个高压板。

网友:
变压器能用数字万用表测吗?要怎么测它的好坏啊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好像上首页了,,,为什么大大还不出现啊。。。。

网友:
测试变压器每个绕组的内阻    好的坏的对照  同一绕组  阻值小的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你又搞不来线路 直接改高压板吧  省时省力

网友:
加根亮压第呗。这种小蕊片返修高。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  你这个变压器短路 或者控制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直接 改高压板吧

网友:
不一定是高压线圈的问题,以前修过是4606旁边的贴片三极管坏了。

网友:
果断加高压板!

网友:
直接改又快又稳当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显示器完全不加电啊,要改高压板的话要不要断开一体板的高压部分呢,如果要的话要怎么断开呢?

网友:
改高压板是不是很危险啊?是不是要把高压部分所以元器件都要拆下来吗?直接切断不行吗?和楼主一样等有经验来讲解。

网友:
我直接把高压部分彻底破坏了。。。嘿嘿。。

网友:
导致4606损坏的原因是高压板供电纹波系数大温升过高,说白了就是滤波不好,把电源后级所有电解滤波电容换掉,没鼓的也换。

网友:
修好也容易坏!直接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4606是个高压芯片  你换了他还是不行说明高压部分还有短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12V断开  然后改个高压就行了

网友:
把给高压部分的12V断掉,这个是从电源板12V过去的,再把ADJ及ON/OFF断掉,这两个线按电源板与驱动板的接口查过去,有保险的去保险就行,有L跳线的直接干断就行了。把通有高压条的这三个条件,接上成功后,把原高压部分的元件拆掉备用,把新高压条粘上就行了。

网友:
断了12V 改高压看看

网友:
哎,4606坏了 一般换上去要把高压包加焊一下 ,不然换多少个都会烧 ,烧4606基本原因就是高压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