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被焊锡堵死了怎么办?

楼主(2013-05-21):
求救呀,大家支支招吧!是个小电感的焊盘,用烙铁直接焊下来的,清理的时候发现负极的那个孔塞死了,怎么也打不通,怎么办呀!

网友:
加点油多吹哈撒  肯定温度不够撒~

网友:
用吸锡枪 或者风枪弄

网友:
风枪调到最高温度和最大风,死都吹不下来,吸锡枪也吸不下来,好像通孔里面的锡根本化不开,只化表面的,我晕呀,地线孔好麻烦!

网友:
风枪用小口大风力

网友:
死都弄不出来,直接把引脚剪短了焊在焊盘上了,我晕死了

网友:
是不是风枪挂了,开到最大温度。

网友A:
飞线吧,反正是地线

网友:
用烙铁焊 用针通通

网友:
实在不行 烙铁高点温度  硬焊

网友:
我通孔的时候  风枪 风量和温度都是开最高的

网友:
用1MM的钻头钻呀。一个过孔打不通,不通也有法呀,硬达呀。

网友:
你烙铁回温慢就是这个样子,风枪就别用啦

网友:
用万用表 的针 通

网友:
哎。。。。这是个课题呀,我用的是40W的普通电烙铁,可能是温度不够吧,下次找个恒温烙铁来试试

网友:
40w,,用好些的电焊铁吧

网友:
别把焊盘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吧,反正是地线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飞线....

网友:
可以用脱锡带啊。。老大

网友B:
用风枪吹,你吸枪吸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个,最后用烙铁在一面加温,另一面用通孔针用力穿,成功!

我用的是打PP针的针头,不锈钢的,找个粗细差不多的,将尖的部分搞平,就可以捅了,很好用的。常用应该备2个尺寸(粗细)

网友(2013-06-21):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吹,你吸枪吸

你的这个办法不错呀

网友:
我是用针捅开的。

网友:
电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焊电容我都直接上的,当然能吹开其中一个孔就更容易焊。
电感的话不好搞,散热太快,对烙铁要求比较高。

网友:
是多大的孔啊?  要是不下的话  找个尖的烙铁头  捅出来就OK了

网友:
换个恒温烙铁吧。温度够,堆锡就可以了。

网友:
加热后,风猛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