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5-21):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显示器 问题是开机白屏  测量电压都有  就是一插屏线  给屏供电就被拉低 测量屏供电  没有短路  保险开路  换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还没有外界通用版就下班了   因为本人刚学维修 所以想请教一下  白屏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网友:
给屏供电的5V(多数)或12V(少数)带负载能力差,建议将该电压供给电路的电容带环一下试试。
还有就是这个电压在主板上有个控制,多为一个三极管或MOS管,也要看下该部分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电容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看来我们是一路的,呵呵!白屏就是没信号输出,1.程序2.驱动板3.逻辑板和屏线4.屏坏。修好了说下维修过程,好学习下。祝你好运!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长城的吗?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一下能好不

网友:
那就要考虑电源初级VCC供电电容代换一下。

网友:
先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