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此贴的都是大神!关于液晶电源模块求助

楼主(2013-05-21):
首先申明,问的问题可能一些高手会觉得比较傻逼,对此鄙视和不屑的请飘过,不要谩骂!但是相信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小白也有此困惑,没有师傅,正在自学的兄弟也顶一下!压缩包里是PS做的A4的图片,不压缩传不上去,大家看到的是截图后的,可能尺寸有变化

另外请教怎么取消附件售价?我以前发帖,别人说下载要积分,不知道如何才能去掉?

网友A:
楼主是业余的,还是怎么的,如果说你没师傅,赶紧去拜师,这最基本的,哎,

网友B:
先找几本书看一下,再看电路图。

网友C:
我也是小白。报过迅维远程基础,知道电路图上的一些东西保险管后面是一个电感  电感后面是整流桥也叫桥堆
接地的线就是地线了。和板上螺丝孔边上的金属部份相通的就是地线。好板子接这个东西。只要正确连接应该没问题吧。Q1看图形符号是个N沟的MOS管。电源上叫开关管。   黑线是地线,电容和黑线相接是滤波。电容有通交隔直的特性。可以通过交流电,把交流杂波放到地上去。只要电脑使用的直流。其它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说。上课的时候还记得还行。现在有段时间没摸这些东西了。有点不清楚了。看来我也该再看看基础了。别丢班长的脸。老鸟请指出我上面的错误。不要笑话我学艺不精哦。谢谢。我确实有段时间没碰这些了。楼主实在不了解。我见意你报个远程基础吧。迅维不错的。真的。

网友D:
回答你一个问题,300V大电容是C1,不是C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答你一个问题,300V大电容是C1,不是C4

那C4是个什么电容?谢谢啊

补充内容 (2014-1-14 18:23):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尖峰电压吸收电容”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小白。报过迅维远程基础,知道电路图上的一些东西保险管后面是一个电感  电感后面是整流桥也叫桥堆
...

你说的这我基本也看过,就是有时又看别人说什么热地?,不知道地是不是也有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几本书看一下,再看电路图。

看书有时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觉得还是和大神们交流长见识,大神们说的话有时一阵见血,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业余的,还是怎么的,如果说你没师傅,赶紧去拜师,这最基本的,哎,

我确实业余,你应该也是从业余过来的吧?没师傅不过学的慢一点吧........

网友F:
以前的时候也纳闷过!!!!不耻下问,新手的号榜样!!!!

网友G:
4个二极管是整流桥!c4大电容是300V大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滤除300V电压的交流电压!个人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买个电子元器件的书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个电子元器件的书看看吧

电子元件基本都认识啊,一些不常见的在电路图理得符号不认识,比如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G:
4个二极管是整流桥!c4大电容是300V大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滤除300V电压的交流电压!个人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

是不是220V过了整流桥就变成直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时候也纳闷过!!!!不耻下问,新手的号榜样!!!!

那你现在是老手了!帮忙解释一个问题也行啊?

网友I:
1、四个二极管就是把交流整成直流,和整流桥作用一样
2、大电容是C1
3、电源管理芯片实物上有点的就是第一脚,一般都按逆时针数脚位
4、光耦那个白线箭头接的就是光耦第四脚
5、热地直接接市电零线,冷地是和市电隔离的,你只要记住热地连市电地高电压有危险,冷地都低电压隔离的无危险,光耦前就是热地后面就是冷地

网友J:
FL1是互感滤波器 组成的抗干扰电路
c4旁边的 T1才是变压器!
其他的还是买本书看吧!

网友:
C4是炸弹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I:
1、四个二极管就是把交流整成直流,和整流桥作用一样
2、大电容是C1
3、电源管理芯片实物上有点的就是第一 ...

谢谢了,市电地是什么,热地和市电地之间电压多少?

网友:
谢谢了,市电地是什么,热地和市电地之间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FL1是互感滤波器 组成的抗干扰电路
c4旁边的 T1才是变压器!
其他的还是买本书看吧!

我知道FL1是电感,我是说它长得像变压器,台式主板上电感不一样

网友K:
你的问题赛过(1000个为什么)这本书了....      你是自学吗?  fl1  叫互感式电感 d1a-d1d这个是桥式整流二极管(也叫整流堆)作用就是把220v交流电压转为310v左右的直流电压(公式:1.4*220=308V) q1耐高压.大电流开关管  ic1是电源管理芯片,这个实物是要看脚位的,芯片上市有标示的(一般是一个小圆点位第一脚,然后逆时针数 图上的黑线2应该就是第4脚)  ic2光耦   脚位和ic1是一样的认法(作用:百度一下)  热地:就是高压部分的负极  还有一种就是冷地,就是低压部分的负极(两者不可互联) 你是要改电源管理模块吗?是的话黑线应该是接大电容的负极(我没改过电源管理模块 仅供参考)  还有纠正你一点c4应该不是大电容 c1才是一般是400v以上的赖压值     (以上纯手工,看时需谨慎)

网友:
确实是小小白问的问题,很多知识在初中物理书中已经讲到过了。或者你可以看一下迅维的基础课程,又或者看一下刘坚强的自学电源维修课程,都讲得不错的。

网友:
不会修就报个远程吧。 也不要多少钱。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热地就是电源部分的  冷地就是不是电源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问题赛过(1000个为什么)这本书了....      你是自学吗?  fl1  叫互感式电感 d1a-d1d这个是桥式整流二 ...

谢谢,您很热心助人啊,光耦什么作用已经百度了

网友L:
C1是300v滤波电容,热地就是还连接市电的没有经过隔离的是带电的,你摸热地在经人体回流到大地就会被触电,像T1开关变压器前面就是热地,后面就是冷地了,冷地已经隔离了。至于你说的黑色线不是接大电容的负极吗?大电容是300V和C5负极是一个点就是热地,所以接C5负极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C1是300v滤波电容,热地就是还连接市电的没有经过隔离的是带电的,你摸热地在经人体回流到大地就会被触电, ...

谢谢.....................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拿过图来肯定会问很多问题,这样学习太慢,建义到淘宝网上买些液晶维修视频,系统的学习一下,再接合实际维修案例发贴询问,这样学习的快,我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全桥你都不认识。。。。基础完全木有啊。
其实只要知道交流接哪,供电输出接哪就行了。。。研究来研究去不就是二十几块钱的事情而已。(整板更换,效果刚刚的。)

网友:
小白练手,靠百度和图纸维修,楼主还是恶补一下基础方面的知识吧,电器原件都认不全,你也敢下手修。

网友M:
热地就是三孔插座上的那个底线,冷地就是直流里边的那个地线,这样解释是否明白?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示为了画图方便才打乱脚的顺序的,实际上的物体时有固定顺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热地就是三孔插座上的那个底线,冷地就是直流里边的那个地线,这样解释是否明白?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示为了画 ...

我觉得你说的不完全正确,大电容负极哪里是热地,但已经是直流了吧?

网友:
我觉得热地和冷地的区别在于  是否过变压器   过了就是冷  不过就是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C4是个什么电容?谢谢啊

尖峰电压吸收电路。
高频变压器的初级必须设置保护电路,用以吸收漏感引起的尖峰电压,确保MOSFET不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