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通病之二:能看懂的举手

楼主(2013-05-21):
       上次发的东芝的通病,很多朋友都猜到了。
       这机子是国内某品牌机子,修得还是很多的,CPU分P6100 I3 I5几种。故障为不跑码,或大短,CPU也有一定机率损坏。
有TX说换了MOS管后还是容易坏,温度很高。我的方法是找的料板上CPU部分的MOS管,测试一天也只是微温。

    上图费话不多说,

楼主是有心人,赞一个

网友:
一个完全是秒杀的故障 还被LZ给发到论坛里来玩神秘!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管子,我找到的G极在另一边,我怕把脚掰到对面,会断,

网友:
这个不就是B460吗嘛。

网友:
V460的也一样
还有 V460 吧

网友:
像素挺清晰的,联想还有好几款机器CPU供电也是用的这样的场馆,据我观察,都是纬创代工的,喜欢用这种料

网友:
是联想吗??????????

网友:
其实。都是只坏一个,换过一样的上去,也一样耐用。

网友:
换了后没有返修的。一年左右应该坏的,该场馆我进了10个,等到它们呢。

网友:
这种铁壳的MOS坏的有一定几率 淘宝5元一个   楼组说说你用普通管改的具体方法吧

网友(点评):
华强楼上 10块一个。。。。。

网友:
看来外观好看并不代表实用,还是用回旧东西了.

网友:
呵呵,有意思。还是老东西货真价实?

网友:
楼主把19V输入端加了几个电容吗????

网友:
看到了。。。把大场管装到小焊盘上了。。。呵呵。。

网友:
这种铁壳管子用普通的MOS管也可以代用吗?

网友:
这改装技术牛呀

网友:
B460独显我这有一块 短路烧穿孔了 4安电流

网友:
,,这个没改过,,,

网友:
改装的挺牛逼的。就是不知道能顶多长时间

网友:
我到还没有修到过这种。。。。。。

网友:
不怎么爱坏吧

网友:
我改的 就很难看,v460 ,y460,都有这种板,都修了好几片了

网友(点评):
Y460? Y460什么时候有这种板子了?

网友:
联想的B460  V460都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看不懂。能否解释解释。

网友:
铁的那个有代换没有哦

网友:
B460 V460的。。。这管子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一看到这中铁壳管子就但疼  到手里 就没修好过一台。!

网友:
我改过 , 用不到好久要返修 。, 还是换铁壳子好

网友:
联想的机子啊,直接说出来得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MOS管的

网友:
耶  赖师 又在发帖哇 老乡必须顶   那铁盖盖我很喜欢

网友:
这样的板子干过几个 也是这个坏了 可能没你干的多  你都集成通病啦

网友:
哎  我每次改都改不好。。。。。都是师傅帮忙  收尾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 但怎么换都掉电.我拿你的图对着再试一次

网友:
上次也改过,只不过看起很丑

网友:
楼主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板子呀 ,

网友:
这个修到过!订了原装的料换的!

网友:
您是把管脚掰到反面焊上的吗?比我焊的漂亮,我是加了一根线,回复后,给你加分

网友A:
主要是处理好散热,把管脚都加锡焊到一块,比原来的铁壳耐用,实践证明的

网友:
改成大功率的了,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处理好散热,把管脚都加锡焊到一块,比原来的铁壳耐用,实践证明的

谢谢关注,能看懂的真的还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关注,能看懂的真的还是不多

你是把管脚掰到反面焊的吧,回复后,给你加分

网友:
老子终于看懂了.你个牛人把场管反 了个身,

网友:
b460修到过,cpu供电上管坏的

网友:
暂时还没修过到,学习下,以备到时修到时有心理准备

网友:
MOS肚皮朝上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我一般都要飞根线

网友:
上次一个进水的没搞定。

网友:
v460 moS管不良吧

网友:
嗯。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    这样跑多少电流啊  0.7  ?

这个MOS管坏了,一般就是大短,或不跑码

网友:
现在这种铁壳的管子越来越常见了。

网友:
遇到过,再温习一下,加深影响

网友:
确定是把脚剪短改装的?

网友D:
楼主说清楚点怎么改装的。我一般都是换原装的。改过一个发热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清楚点怎么改装的。我一般都是换原装的。改过一个发热量太大。

换的MOS最好选CPU供电部分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原装管,担心这种不稳定,温度较高,拿货也就几块钱一个。

网友:
我没楼主改得好看飞线的 但一样可以用

网友:
我是用小场管代换。。图在这:

网友:
又是B460系列~這板子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反了~是在没铁壳管的情况下 把普通MOS管的脚剪短了 代替

没有把MOS管底反到外面来。那么第四脚怎么接到G级?

网友:
这铁壳子  刚开始 来我还不认识他  长的跟晶振很像  后来开图纸才知道是场馆   用普通场馆很难固定好  因为脚位相差悬殊   只能飞线一般    不过一般都没事  找个好位置  放下去

网友:
联想b460  刚刚修过  故障一样  上管短路造成

网友:
楼主的MOS管是那种小的吗

网友:
普通的料板上面的对管都可以换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多谢分享。

网友:
改的是什么MOS管? 我是备了很多乌龟壳....   另外这款机器大短  声卡那附近一个公共点电容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铁盒子哪个是G极 D极还有S极啊,

网友:
    是呀..这种的确是通病了....  B460  V460 这些机子都一样....

网友:
SONY机上用的也挺多的。

网友:
遇到过没有改好。还客户了。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的?

网友:
b470的也是这种

网友:
修过3片这样的板都是这问题。烧芯片。烧管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就坏了一个!不过有一样的料板!

网友:
我改的没你改的好看  一边用线连接的

网友:
这个应该V460吧  呵呵  也坏的很多的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CPU类型的,高断的CPU你这样改就不一定吃得消

网友:
我修到时候,用普通MOS代换的,成功。

网友:
改了好像不稳定吧  我都收到别人改的返修的了    返回来的   那两个改的管子全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真是有远大的思想啊

不是一般的远大啊

网友:
不是爱丢BIOS 不加电吗

网友:
这机子 还没碰到过。  这铁MOS管、还没遇到。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修修能用个半年以上就OK了  一次用个10年我们就没得生意了

网友:
随便改,但要注意MOS管的A数够不够,否则也会发烫和损坏

网友:
这种主板配件问题,现在还是师傅出马,我现在功力还不够,换新的MOS场管也不贵,换新场管省心。

网友:
赚点积分下载BIOS 嘿嘿

网友:
铁壳的不是太好焊啊·
还是普通的MOS 好··

网友:
实在是没有看懂

网友:
宏基 联想 宏基的遇着的多点 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原装的场管就是因为发热高容易烧是吧?要换帖片的?主板上有没焊盘的呢,没有焊盘也没用的吧

网友:
楼主 CPU mos管都可以代换是 吗

网友:
这个铁壳子是容易坏

网友:
这种场管只能拆下来测好坏吗?

网友:
联想B460  V460铁壳三极管 爱短

网友:
LA46主板    遇到很多了

网友:
这怎么看都 像V460与B460呢?

网友:
这个铁龟壳子爱坏的

网友:
最好是四个全换了,稳定是王道

网友:
还没改过
能否换个图 说明一下

网友:
这个和V460 B460的不是一样吗

网友:
这机子都不知修了多少台了,这个问题就是秒。。。。

网友:
普通管子代上去会烧的

网友:
焊得挺结实的

网友:
B460的多,我遇到过2-3次,都放弃了

网友:
主板大短路咯

网友:
这机通病修很多了,还有bios容易坏

网友:
就是这个奇葩板子用这种MOS     第一次见得时候楞是没认出那是撒玩意,还好老板认识

网友:
看了一会,看懂了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过。

网友:
无能为力啊

网友:
IBM E420 的机器也是用的这样的管子!

网友:
原厂的偷工减料了啊

网友:
看上去像是DELL的

网友:
楼主是有心人,赞一个。

网友(2021-05-10):
楼主动手能力强,前几天修到台管子没短路也大电流的,结果还是上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