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1930NW 电源不通电的维修

楼主(2013-05-21):
      三星B1930NW 不通电的维修。拆开机器,先检查电源部分,保险丝、桥堆、300v大电容是好的。电源IC ice2QR0665  击穿  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  , 0.47欧姆3W电阻开路 。代换ICE2QR0665 和0.47欧姆3W电阻 。稳压二极管没装 。上电,测试输出5v  14.5v电压,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装好机测试 ,6小时没故障  。交差

网友:
14V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
14V高压板供电

网友:
ce2QR0665  爱坏三星1920。 1930用的都是他

网友:
俺刚也碰到了,可惜没备件了,郁闷

网友(2013-07-15):
ice2qr0665这个芯片怎么代换

网友:
这是哪个电阻?

网友:
LZ能上图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