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3-05-21):
1. 容易产生坏道。原因:电路板与盘体的数据接口松动或接触不良引起的;速度传输过快引起坏道。解决方法:电路板卸下,将接口部份清理一次(对IBM的硬盘一般第一步就是这样),然后将上回去,在上的同时,因为电路板在制作时有工程缺陷,所以上回去时应该尽可能的向外推,并将螺丝上得尽可能紧。如果看到电路板上的接口不平,可以用风枪加点松香处理一下,以便接口平滑。然后接上硬盘,如果数据不用保留可以用Hddl来给硬盘“清零”,或用DFT的“Erase Disk”,用Hddl要快很多,效果也不错,用DFT速度要慢,大概要一两小时,不过是IBM的专用工具,对IBM来说会更有效;而DDD-SI的话也是IBM的专用工具,是Windows下的,速度还要更慢,效果比DFT要好一些。如果用户要保留数据的话,可以用Mhdd的“Scan”来做修复,速度快,效果好,不过Glist会相应的填写较多的坏点。如果发现有坏道无法修复,一般是Glist满,要用PC3000转一次Plist再进行修复。 2. 硬盘开机有吱吱的规律异响,有可能能认到盘,也有可能不认。原因:电路板与盘体的数据接口松动或接触不良引起的;驱动IC引起的;固件错误引起磁头偏位。解决方法:接口部份同上。驱动IC引起的话,最好先换一块同产地的电路板,确定盘体正常的条件下再换驱动IC,其实确定板的好坏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就是将电路板跳成安全模式,看看主板能不能认到盘(认错参数也没事),要是能认到说明板基本没有问题。在换电路板时要连原来的Bios一起换,否则会引起不认盘。如果保证板是好的,而还是不认盘的话,可以试一下用PC3000从写硬盘的固件,分别是硬盘的LDR,FW,和Bios信息,如果写成功认到盘,一般数据都不会在了,用PC3000修一次坏道,再用Mhdd修一次(以防PC3000漏扫)。 3. 硬盘不能通电。原因:由于5V电压不正常引起5V供电电路保护。解决方法:沿5V供电走,找到保护的电容(一般是电容),直接将其去除。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不过此电容比较隐蔽,而且很多电路板上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还要慢慢查,要是找不到,可以直接换一块同产地的电路板试一下能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