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故障!不通电/不能开机故障的检修

楼主(2013-05-21):
1.不通电,ATX紫色线无+5V或很低
    故障现象:插好电源,按开机键,计算机没有任何反映。测ATx电源的紫色线无+5V或
很低,但拆下ATx电源后单独通电再测紫色线有+5V却正常。
    分析与检修:通常是+5V待机电源的负载有过流现象,而该电源的负载主要是大体积的
电解滤波电容和参与开/关机的芯片,如南桥、I/O芯片、网络芯片、开机复位芯片、门电路等。一般来讲,击穿或严重漏电的电解电容、芯片温度会明显高于正常情况。
    2.不能开机,ATx电源仅紫色线有+5v输出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计算机不能开机,ATx电源仅紫色线+5V待机电源正常,红色线
+5v、橙色线+3.3V及黄色线+12V输出端均为0V。
    分析与检修:可能是开机触发电路异常,也可能是ATx电源的+3.3V或+5V、+12V的
负载有过流现象。通过测试ATX电源的绿色线对黑色线(地)电压确定检修方向。
    (1)ATx电源绿色线始终为高电平待机值
    故障在开机触发电路,应先检查电池,低于2.8V要更换;其次测南桥附近的32.768Hz
实时时钟晶体两端压差,正常时应为0.6V左右,如果无压差或压差小于0.4V,则说明没有
振荡,在测试南桥供电+5v或3-3v待机供电正常值(测试点选择在南桥附近的“1117”或
“1084”系列三端稳压器、供电管),检查32.768t{z晶体两端电容有无短路,更换晶体;然后检查开/关机电路中的开机键(一端应有3V以上高电平)、74系列门电路、I/O芯片、三极管二极管、电阻;最后检查南桥、开机复位芯片。
    (2)ATX电源绿色线为低电平开机值
    故障在ATx电源负载,重点检查+12V、+5v、+3_3V和CPu核心供电对地电阻,如果
某路阻值明显偏小甚至为零,则就是存在击穿短路的部位。这种故障通常是CPu主供电输出
场效应管或CPU电源管理芯片击穿。
    3.不能开机,灯闪亮后断电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在开机瞬间,前面板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
    分析检修:通常是ATx电源红线+5V电源存在漏电现象,导致ATX电源过载保护。可
顺着+5v负载电路依次检查,包括外设、硬盘、光驱、软驱、声卡和CPU等。
    首先,拔掉除CPu和内存条外的其他插卡和组件,然后重新通电开机。
    其次,拔掉内存、CPU后,通电开机,若风扇运转则说明内存或CPU有问题;若风扇
不转,则需按下面的步骤仔细检查主板的其他部位。
    ①摸BIOS、I/O芯片、南桥、北桥温度过热,或检测其供电电感对地电阻、附近贴片
电容两端电阻小于2Q,则为该芯片击穿。
    ②检查主板所有供电场效应管,若DS两极之间阻值为0f2极则为击穿。
    ③检查各电解电容,鼓、涨、附近有电解液、引脚有锈迹、两极问电阻为0f2,有任意
一种情况存在则为该电容击穿或漏电。
    ④检查主板的其他芯片,如声卡、时钟IC和COM串口芯片、门电路是否击穿。声卡
芯片击穿的表现是其附近7805稳压器1脚输入为+12V、3脚输出为0V且对地电阻也为0Q;
时钟IC和COM芯片击穿的表现是其附近的两个供电电感开路或阻值很大;门电路击穿的表
现是其14脚电源输入与7脚地之间阻值为0f2。
    ⑤在上述检查均正常的情况下,需考虑BIOS芯片是否感染了病毒。
提示:拔掉CPU、内存后,多数主板仍能开机(其表现为风扇运转),少数主板则不能
开机。有的主板在CPU被拔除后其主供电无电压,这在检测CPU工作条件时需
    要注意。

网友:
呃,不可能吧,你是不是跑错线路了,我手上有块845的板子,5VSB通过三端稳压后接入电阻上拉绿线PWON,但绿线也是直接接到IO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