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平板一直提示:android.process.acore进程意外停止,请重试

楼主(2013-05-21):
山寨平板一直提示:android.process.acore进程意外停止,请重试   有高手遇到过吗,指点一下

网友:
刷机吧 可能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杂牌平板系统问题很多的,装软件都能装的系统挂掉,我测试过,其实有些机器买过来已经有部分权限了,所以出错也是可能的。你可以使用设置里的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行,直接刷机,刷固件只要不是搞民间修改的系统,一般都是固定的几步教程引导,不费事。那种卡在开机LoGo开不出来的那就要想办法手动进取fastboot模式了,无非就是复位瞬间按正常刷机时的按键,然后及时连线电脑,如果电脑能识别,那其它基本和官方刷机一样了,当然国货都喜欢个性化,搞的进个前台刷个机操作不雷同于大众,那我估计销量也只能小众了

网友:
刷机 刷固件

网友:
对于杂牌的这个真不敢恭维。因为没有厂商提供相关的固件。所以恢复出厂,如果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刷固件  或者恢复出厂试试  山寨货固件难找。